如何使用SI4463射频模块

楼主:
我准备让单片机通过射频通讯,买了两块成都亿佰特的E10-433MD射频模块,模块使用的是SI4463芯片,我找了很久都没有51单片机使用的参考程序,不知道该如何配置这个模块、发送和接收数据。盼望老师给指导一下,若能提供相应的程序代码则更好。先谢谢各位!

网友:
pudn里搜一下应该有很多

网友A:
谢谢版主提示,到pudn论坛搜索了一下,只有少量STM8的代码示例,没有找到51的。我还会继续搜索查找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版主提示,到pudn论坛搜索了一下,只有少量STM8的代码示例,没有找到51的。我还会继续搜索查找的,谢谢 ...

下边这个是STM8L101和AVR的,你可以到淘宝里搜索446X模块,然后看他页面提供的资料里有没有51代码
silabs.si4463.doc @E10-系列产品资料包 -

网友:
感谢版主热心提供资料,关于此芯片51的代码实在是太少了,目前搜索到的绝大部分是STM8或者STM32的,芯片的数据手册也下载了,正在慢慢啃,看能否理出个头绪来。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IAR或者STM8的程序,然后自己仿照着写一下,其实就是代码形式不同,配置一下就可以用了,IAR的程序和51的程序最为一致

网友:
谢谢版主提示!我在淘宝上找到类似的模块,他们有51的代码,目前正在分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