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系CMD文件的配置理解

楼主:
近来群里问CMD问题的朋友较多,工程上因为CMD配置较差引起的问题确实不少,重新学了下CMD的理论写了些心得与网友共享,还请批评指教。
CMD的专业名称叫链接器配置文件,是存放链接器的配置信息的,我们简称为命令文件,其中比较关键的就是MEMORY和SECTIONS两个伪指令的使用,常常令人困惑,
系统出现的问题也经常与它们的不当使用有关,我将重点讲解。
CCS是从DOS系统下DSP软件继承的开发环境。
CCS的命令文件是DOS命令文件经过很长时间的引申发展了,已经变得非常了简洁(不知道TI文档有没有详细CMD配置说明)。
我学CMD是从DOS里的东西开始的,所以也从DOS环境下的CMD说起:
1命令文件的组成

命令文件的开头部分是要链接的各个子目标文件的名字,这样链接器就可以根据子目标文件名,将相应的目标文件链接成一个文件;接下来就是链接器的操作指令,这些指令用来配置链接器,接下来就是MEMORY和SECTIONS两个伪指令的相关语句,必须大写。
MEMORY,用来配置目标存储器,SECTIONS用来指定段的存放位置。
结合下面的典型DOS环境的命令文件link.cmd来做一下说明:

file.obj            //子目标文件名1

file2.obj        //子目标文件名2

file3.obj        //子目标文件名3

- o prog.out  //连接器操作指令,用来指定输出文件

- m prog.m    //用来指定MAP文件

MEMORY

{ 略 }

SECTIONS

{ 略 }

otherlink.cmd

本命令文件link.cmd要调用的otherlink.cmd等其他命令文件,
则文件的名字要放到本命令文件最后一行,
因为放开头的话,链接器是不会从被调用的其他命令文件中返回到本命令文件。
2 MEMORY伪指令

      MEMORY用来建立目标存储器的模型,
SECTIONS指令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型来安排各个段的位置,
MEMORY指令可以定义目标系统的各种类型的存储器,及容量。MEMORY的语法如下:

MEMORY

PAGE 0 : name1[(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name1n[(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PAGE 1 : name2[(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name2n[(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PAGE n : namen[(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namenn[(attr)] : origin = constant,length = constant

PAGE关键词对独立的存储空间进行标记,页号n的最大值为255,实际应用中一般分为两页,PAGE 0程序存储器和PAGE 1数据存储器。

name存储区间的名字,不超过8个字符,不同的PAGE上可以出现相同的名字(最好不用,免的搞混),一个PAGE内不许有相同的name。

attr的属性标识,为R表示可读;W可写X表示区间可以装入可执行代码;I表示存储器可以进行初始话,什么属性代码也不写,表示存储区间具有上述的四种属性,基本上我们都选择这种写法。

origin:略。

length:略。
下面是我经常用的2407的简单写法大家参考,程序从0x060是要避开加密位,不从0x0044开始更可靠一点,此例中的同名的页可以只写第一个,其后省略,但写上至少安全一点: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x0000,  length 0x40

      PAGE 0: PROG: origin = 0x0060,  length 0x6000

      PAGE 1: B0  : origin = 0x200,  length 0x100

      PAGE 1: B1  : origin = 0x300,  length 0x1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0860,  length 0x0780

}
3 SECTIONS伪指令
SECTIONS指令的语法如下:
SECTIONS
.text:  {所有.text输入段名}  load=加载地址  run =运行地址
.data:  {所有.data输入段名}  load=加载地址  run =运行地址
.bss:  {所有.bss输入段名}    load=加载地址  run =运行地址
.other: {所有.other输入段名}  load=加载地址  run =运行地址
SECTIONS必须用大写字母,其后的大括号里是输出段的说明性语句,每一个输出段的说明都是从段名开始,段名之后是如何对输入段进行组织和给段分配存储器的参数说明:
以.text段的属性语句为例,“{所有.text输入段名}”这段内容用来说明连接器输出段的.text段由哪些子目标文件的段组成,举例如下

SECTIONS
.text:{  file1.obj(.text) file2(.text) file3(.text,cinit)}略

指明输出段.text要链接file1.obj的.text和 file2的.text 还有file3的.text和.cinit。在CCS的SECTIONS里通常只写一个中间没有内容的“{ }”就表示所有的目标文件的相应段
接下来说明“load=加载地址  run =运行地址”链接器为每个输出段都在目标存储器里分配两个地址:
一个是加载地址,一个是运行地址。通常情况下两个地址是相同的,可以认为输出段只有一个地址,
这时就可以不加“run =运行地址”这条语句了;但有时需要将两个地址分开,
比如将程序加载到FLASH,然后放到RAM中高速运行,这就用到了运行地址和加载地址的分别配置了,
如下例所示:
.const :{略} load = PROG  run = 0x0800
常量加载在程序存储区,配置为在RAM里调用。
“load=加载地址”的几种写法需要说明一下,首先“load”关键字可以省略,
“=”可以写成“>”, “加载地址”可以是:地址值、存储区间的名字、PAGE关键词等,
所以大家见到“.text:{ } > 0x0080”这样的语句可千万不要奇怪。
“run =运行地址”中的“ = ”可以用“>”其它的简化写法就没有了。大家不要乱用。

4 CCS中的案例
在CCS中的命令文件好像简化了不少,少了很多东西,语句也精简了好多,
首先不用指定输入链接器的目标文件,CCS会自动默认处理,
其次链接器的配置命令也和DOS的环境不同,需要了解的请找TI文档吧!
下面是刘和平书中的例子,大家来看看是不是可以很精确的理解了呢!
不懂的大家继续在本帖讨论!我的QQ605507276!
-stack 40
/*-------------------------------------------------------------------------*/
/*  命令文件 – 存储空间 F2407            */
/*-------------------------------------------------------------------------*/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40h  /*  程序复位 */
      PVECS : origin =  40h , length = 70h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 */
      PROG : origin =  0b0h , length = 7F50h  /* 在片FLASH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5Fh  /* MMRS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B2 块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0 块  */
    B1 : origin = 0300h , length =  100h  /* DARAM B1 块  */
SARAM  : origin = 0800h , length =  0800h    /* SARAM 块  */
EXT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外部存储器  */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reset  : { } > VECS  PAGE 0  /* 复位中断向量表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中断向量表 */
    .pvecs  : { } > PVECS  PAGE 0 /* 外围模块中断向量表  */
    .text    : { } > PROG  PAGE 0 /* 代码 */
    .cinit  : { } > PROG  PAGE 0
    .bss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const  : { } > SARAM  PAGE 1 /* 块 B2 */
    .stack  : { } > B1    PAGE 1 /* 堆栈—40个单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