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边开关的工作原理不理解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谁知道高边开关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我看着手册觉得它就是起电路保护作用的开关,没有升压降压的作用,也不会有连续的脉冲输出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下面ts4141N的数据手册,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手册里也没说会升降压啊,这是个用信号控制的电源开关,内置的开关器件为MOSF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也没说会升降压啊,这是个用信号控制的电源开关,内置的开关器件为MOSFET。

你的理解跟我一至,看来是我之前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