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仪flyback电路求解

楼主:
这是德州仪器基于UCC28610的400V转12V的参考电路,右上部分电路(T2变压器)以上部分看不懂,请教高手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万分感谢

网友:
附完整电路图

网友:
“右上部分电路(T2变压器)以上部分看不懂,请教高手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这部分电路,用于控制Q4进行同步整流。

网友:
同步整流MOS管的驱动电路,变压器感应电压用于供2个NPN放大信号,电流从2级NPN留到PNP,产生的压降驱动MOS管,同时 这个驱动电路还能对MOS管的寄生电容的电荷进行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