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连接无线错误

楼主(2018-08-20):
苹果手机连接无线错误
我的苹果手机连接无线,密码输错了,一直连不上。
我想重新输入密码,可是那个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老是出不来。
请问高手,如何办?

网友A:
苹果手机没有见过这种问题……密码输错了,会直接在原来输入密码的地方,把原来输错的删掉重新输就行了,如果是遇到什么超级bug,那你还是dfu重新刷一下系统吧!

网友B:
解决不了的话,就打开手机的“设置”功能,找“通用”,选择“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