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电阻的问题

楼主:
上图是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说明书,
其中输入电阻220欧是什么意思?
是说要外接220欧的电阻吗?谢谢!

网友A:
“是说要外接220欧的电阻吗?”

不是。
输入电阻220欧,是说此输入端到地之间相当于一个220欧的电阻,可以看成在芯片或者模块内部该引脚与地之间接了一个220欧电阻。
这对驱动信号提出了一定要求:输入高电平4V时,驱动电路必须能够供出至少4/220=0.018(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要外接220欧的电阻吗?”

不是。
输入电阻220欧,是说此输入端到地之间相当于一个220欧的电阻, ...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PU+可以接24V,也可以接5V。
高于5V需要接限流电阻。
如果接24V,限流电阻值是不是这样算。
24-5=19
19/0.018=500欧。至少5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写的PU+可以接24V,也可以接5V。
高于5V需要接限流电阻。
如果接24V,限流电阻值是不是这样算。
...

说明书中并没有说PU+端输入电阻是多少。
像这种事情,最好找该模块生产厂家的客服。

网友:
估计里面是个光耦的LED端,有针对5V的限流电阻,查查输入电流指标即可用欧姆定律计算了。如果PU+-和DR+-分别是接光耦的LED侧,而220欧姆是限流电阻,那计算就很简单了,但务必确认,手册不能确认则联系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