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安装stm32库,不能用,求助

楼主:
这个是什么问题,就是安装了一个stm32F3的库函数包,然后也不能选择。我的MDK是这个版本的Keil uVision 5,下载的pack是2.1.0,后来又替换为1.1.0的pack,还在这个情况,期待大神。。。

网友:
可以在keil软件中的库直接下载安装

网友:
联网,然后选择Pack Installer,在keil里面进行更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