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
最近接手一个项目,需要用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编码器。
编码器有四根信号线,A,B,A\,B\.
我想用STM32F103C8T6来检测编码器。
那怎么接线好呢?我想用输入捕捉。
那是不是可以用以下四个腿。

PA6,PA7,PB0,PB1。还有,A和A\是反相的,可不可以用一根线检测。
我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电路,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
编码器5V供电,高电平2.5V,
低电平0.5V。
那如果接到STM32上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一般都不直接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直接接的。

那怎么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不直接接的。

说明书说的如上图,是不是要接一个非门?

网友:
编码器一般都是输出的差分信号这样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也远! 就是那种A  /A  形式的    可以用AM26C32 转成单端信号 或者用两rs485芯片也行。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电压比较器,如果这样编码器需要和电压比较器共地。
近距离直接取A B 信号就行 毕竟还是有电压输出的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