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我新接手一个项目,需要用到步进电机驱动器。
我想用STM32F103C8T6来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
上图是步进电机驱动器说明书。
没看明白DP5是什么意思。
24PU+,24DR+,24MF+都接24V。
PU+如果接5V,那么PU-高电平的时候是不是也是5V啊?
那STM32的IO口能承受吗?
或者还是用5V的单片机?谢谢!

网友:
1:PU是驱动信号,可以接3.3V,事实脉冲速率不能过快,因为内部光耦的驱动电流过低;
2:PU+你可以直接接5V,光耦有1.8V的暗电流压降,不会损坏你的IO;前提是MCU电压不能低于3.3V
3:STM有IO口可以兼容输入5V,只是有口线要求
4:您如果还不放心就中间加一级三级管或者MOS,你想接多少V都可以

网友:
针对高压MOSFET/IGBT驱动,上海数明推出600V及200V两个系列HVIC产品。该系列产品适用于电机驱动、DC-DC
转换器、DC-AC逆变器、D类功率放大器等多种不同应用领域,具有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直通防止及死区保护
等功能。对比传统的HVIC产品,数明HVIC系列产品有助于降低系统的开关损耗,减小系统发热量,提升系统效
率,同时能帮助客户有效节省系统成本。

200V、600V 电机驱动芯片选型图
High and low side Driver :
SLM2001S(IR2001S)  SLM2005S(IR2005S)   SLM2101S(IR2101S)  SLM2106S(IR2106S)  SLM2304S(IR2304S)
Half-Bride Driver:
SLM2003S(IR2003S)  SLM2004S(IR2004S)  SLM2103S(IR2103S)   SLM2104S(IR2104S)  SLM2108S(IR2108S)
SLM2184S(IR2184S)
(以上HVIC GATE Driver 驱动芯片可以PIN对PIN完全代替IR系列驱动芯片)

   欢迎来就索样及发参数书。

网友:
步进驱动器技术方案转

包括: 软件设计:芯片执行程序

       硬件设计:电路设计图纸,元器件清单,相关文件。

特点

●全新32 位DSP 技术

●超低振动噪声

●内置高细分

●参数自动整定功能

●精密电流控制使电机发热大为降低

●静止时电流自动减半

●可驱动4,6,8 线两相步进电机

●光隔离差分信号输入

●脉冲响应频率最高可达200KHz(更高可改)

●电流设定方便,可在2.4-7.2(峰值)之间任意选择

●4 位拨码,共16 档细分

●具有过压、过流等保护功能

应用领域

适合各种中小型自动化设备和仪器,例如:雕刻机、打标机、切割机、激光照排、绘图仪、数控机床、自动装配设备等。在用户期望小噪声、高速度的设备中应用效果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