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进来帮帮我,求助这个PCB板的原理。

楼主:
LED硬灯条24V,内置2813IC  60灯一米, 求懂的大哥大神谁能告诉我黑色那个5个引脚的是什么元件?稳压器件吗?在这个板子里起到什么作用,配合后面的几个电感电容又起到什么作用带动这60个LED。最好是有个大哥能大致的画出来让小弟膜拜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然后是后面这个板子,LED不都是电阻和电容配合加上LED和驱动芯片就能起作用受控了吗?那为什么这个板子就只有三极管和电容而已,
他这个三极管的用意何在。
一共是两张图,两个不同的板子,希望有好心人帮我解答下我的迷惑,小弟正在LED电子方面前进。万般感谢~
如果有做LED电子工程师的大神再就更好了。

网友A:
这是LED全彩发光字灯串
5050RGB内置驱动IC,2813IC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其外型与一个5050LED灯珠相同,每个元件即为一个像素点。
从这判断:5个引脚芯片可能是24V降压5V芯片

网友:
电路说明可以向卖家索要,不同规格有不同原理逻辑输入电压范围是-0.5-VDD+5.5V

网友B:
1) 理论上说应该是一个恒流驱动,应该是LED的专用驱动I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ED全彩发光字灯串
5050RGB内置驱动IC,2813IC是一个集控制电路与发光电路于一体的智能外控LED光源。 ...

厉害,这你都能看出来是2813的灯珠。不扶墙就服你。我想要知道4个电容和两个电感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理论上说应该是一个恒流驱动,应该是LED的专用驱动IC

这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他这个原理图是怎么运作

网友C:
建议楼主测绘一下电路,根据电路进行分析会有效率得多。而阅读有型号的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的手册,对理解电路原理也非常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测绘一下电路,根据电路进行分析会有效率得多。而阅读有型号的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的手册,对理解电 ...

哪里找手册?

网友:
优选原厂官网,次选专业器件手册收集网站如https://www.alldatasheet.com/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等。

网友:
不管是什么电路,所有的元器件都可以根据丝印去查看元器件的参数,多动动手,会得到你要的答案。

网友:
先把电路给描绘出来吧,这样方便别人讲解,也方便你自己理解,不清楚的元件可以暂时不写名称,等电路都出来了那些不清楚的也就都可以推测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