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beaglebone的同学及大神请进

楼主:
小弟手上有一块beaglebone blue,拿到手以后看了个教程,更新了一下系统。然后web上的cloud9 ide就打不开了,192.168.7.2:3000这个地址怎么也连接不上了,求教怎么解决

网友A:
系统能启动吗,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镜像

网友B:
看看你电脑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能启动吗,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镜像

系统还是能进的,就是进不去cloud9的端口,重刷了一遍镜像,问题解决了,不过不知道具体哪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能启动吗,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镜像

还有问题想问老哥,就是老哥,我在cloud9里写了个调用两个io口让两个led轮流闪烁的程序,为何总是报错呢TypeError: Cannot read property 'gpio' of undefin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电脑的IP地址

连usb能进192.168.7.2,但是cloud9的端口就是进不去...最后重刷镜像解决了..还有不知道老哥会不会5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