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放大电路,输入变成振荡波形

楼主:
自己用OP07做了一个仪用放大电路,电源采用±5,测v+对GND电压为振荡波形,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20毫秒的周期,这是50Hz的交流电干扰波形吧。如果你用的是直流电源供电,那就先检查一下示波器的探头有没有固定好,特别是地线夹。

网友A:
你要测差分信号中V+的波形,那示波器的地线夹应该接到V-而不是GND上吧?

网友A:
另外,我怎么计算出的增益是-210而不是图上标的-230呢?不知道哪里算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差分信号中V+的波形,那示波器的地线夹应该接到V-而不是GND上吧?

谢谢,指点。我测v+与v-之间的电压确实不在出现振荡波形,是我测试点测错了。我现在u8的6脚输出下面的图形,你看看着多吗,不是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怎么计算出的增益是-210而不是图上标的-230呢?不知道哪里算错了

是-210.

网友C:
周期20ms,工频干扰的可能性很大,未必是电路产生了振荡。楼主可以测量一下输出端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测v+与v-之间的电压确实不在出现振荡波形,是我测试点测错了。我现在u8的6脚输出下面的图 ...

“我现在u8的6脚输出下面的图形”

这个,是工频上面叠加了高频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周期20ms,工频干扰的可能性很大,未必是电路产生了振荡。楼主可以测量一下输出端看看。

确实是输出也是不稳定的输出,不知道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还是说受到了干扰,图就是5楼的那张输出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u8的6脚输出下面的图形”

这个,是工频上面叠加了高频干扰。

正常的输出应是什么样的,是一条稳定的直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我测v+与v-之间的电压确实不在出现振荡波形,是我测试点测错了。我现在u8的6脚输出下面的图 ...

因为不知道你的热电偶输入端的情况,检测的信号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固定电平?热电偶连接线走线是否经过什么干扰源?V+和V-信号线是不是用的双绞线?示波器的地线夹是否有意识地减小感应面积,比如用弹簧针替代地线夹在6脚旁边就近接地。V+和V-之间是否可以加个小电容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输出也是不稳定的输出,不知道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还是说受到了干扰,图就是5楼的那张输出的图

“不知道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还是说受到了干扰”

从幅度看,这个是受到了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不知道你的热电偶输入端的情况,检测的信号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固定电平?热电偶连接线走线是否经过什 ...

我的热电偶没用双绞线,又1m长,在v+和v—之间加了一个1nf电容,看不出干扰的明显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输出也是不稳定的输出,不知道这个属于正常现象还是说受到了干扰,图就是5楼的那张输出的图

既然输入是热电偶,其变化速度不会很快,也就是说,你的放大电路并不需要很高带宽。何不在输入端采取一些抑制高频干扰的措施,例如低通滤波之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输出应是什么样的,是一条稳定的直线吗

正常的输出,因热电偶信号变化很慢,输出应该接近水平直线,看不出波动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输出,因热电偶信号变化很慢,输出应该接近水平直线,看不出波动才对。

好的,谢谢,我加一下滤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热电偶没用双绞线,又1m长,在v+和v—之间加了一个1nf电容,看不出干扰的明显变化

1米长的弱信号差分走线,建议做成双绞线吧,这样才能发挥差分信号抗共模干扰的作用啊。自己把两条线绞一下就可以了,又不用考虑差分阻抗啥的,绞距尽量紧密些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