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种经典软件滤波算法及其波形效果图(附C语言程序)

楼主:
经典软件数据滤波算法
(后页附带C语言程序)
注意注意注意:(图像中红线都是经过滤波的)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 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 N 次(N 取奇数) N 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 N 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 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 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 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比较浪费 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 N 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 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 N 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 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 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 N 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然后计算 N-2 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 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比较浪费 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 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 a 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 1/2 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9、消抖滤波法
A、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 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
系统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优点:
继承了“限幅”和“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11IIR 数字滤波器
A. 方法: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k*X(n-k)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用matlab)
C. 缺点:运算量大。
软件滤波的C 程序样例
11 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假定从 8 AD 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 AD 可定义数据类型为 int),子程序为get_ad();
1、限副滤波
/*        A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 为有效值,new_value 为当前采样值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else        return new_value;
}
2、中位值滤波法
/*        N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
{
for (i=0;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3、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
}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
{
for (i=0;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 ( count=0;count
}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参考子程序 1、3
7、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 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 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 count=0;count
}
9、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参考子程序 1、9
11IIR 滤波例子
int        BandpassFilter4(int InputAD4)
{
int        ReturnValue; int        ii; RESLO=0; RESHI=0;
MACS=*PdelIn;

OP2=1068; //FilterCoeff4[4]; MACS=*(PdelIn+1);
OP2=8;        //FilterCoeff4[3]; MACS=*(PdelIn+2);
OP2=-2001;//FilterCoeff4[2]; MACS=*(PdelIn+3);
OP2=8;        //FilterCoeff4[1]; MACS=InputAD4;
OP2=1068; //FilterCoeff4[0];
MACS=*PdelOu;
OP2=-7190;//FilterCoeff4[8]; MACS=*(PdelOu+1);
OP2=-1973; //FilterCoeff4[7]; MACS=*(PdelOu+2);
OP2=-19578;//FilterCoeff4[6]; MACS=*(PdelOu+3);
OP2=-3047; //FilterCoeff4[5];
*p=RESLO;
*(p+1)=RESHI;
mytestmul<<=2; ReturnValue=*(p+1); for (ii=0;ii<3;ii++)
{
DelayInput[ii]=DelayInput[ii+1]; DelayOutput[ii]=DelayOutput[ii+1];
}
DelayInput[3]=InputAD4; DelayOutput[3]=ReturnValue;
//        if (ReturnValue<0)
//        {
//        ReturnValue=-ReturnValue;
//        }
return ReturnValue;
}

网友:
好东东,谢谢分享,先收藏了^_^

网友:
好东东,谢谢分享,先收藏了^_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浏览,特分享PDF文件一份

网友A:
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最后平均得分。。。
我一般用这个算法,今天才知道叫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最高分,一个最低分,最后平均得分。。。
我一般用这个算法,今天才知道叫中位值平均滤波法。

嘻嘻,这个算法比较好,你一直在用对的算法

网友B:
我用的最多的是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积分运算,PID算法的I。我在使用 的时候为了缩短代码执行时间,一般将sum定义为静态变量,初始化时队列和sum值都清零,每次采到新值后,sum先减去即将被替代的旧值后再把队列中旧值替换为新值,sum加上新值。这样采到新值后只需做一个减法、赋值、加法三步即可,省去了队列循环求和大幅缩短了代码执行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最多的是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这其实就是所谓的积分运算,PID算法的I。我在使 ...

以上方法有个隐患,如果在sum更新过程中发生错误减去了一个sum没有加过的数(也就是说队列数据被意外破坏了)那么以后的每次运算sum值都将是一个错误值不会被更正哪怕是队列中所有数据全部更新后,而如果每次都采用队列循环求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非常好,已经收藏了

网友:
IIR滤波什么的我们应该用不到吧,前些天还看到一些什么卡尔曼滤波和数据融合,感觉好复杂,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

网友:
数据处理上位机.rar (2.12 MB, 下载次数: 324) 数据处理.rar (121.22 KB, 下载次数: 75) 再给大家分享点干货,都是一些好资料

网友:
为了方便大家浏览,特分享PDF文件一份  11种经典软件滤波算法及其波形效果图

网友:
感谢分享,用的很多

网友:
够经典的

网友:
感谢分享,,,,,用的很多,,,,,非常有用。。。。。

网友:
不错,不错,先保存了,等考试完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方便大家浏览,特分享PDF文件一份

整理的确实不错的资料

网友D:
楼主666,感谢大佬无私分享,小弟有个小疑问,滤波算法能否作为一种数据误差分析的方法?算法的程序不太会,但是作为一种数据分析方法自己手动处理数据应该也是OK的吧?提前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666,感谢大佬无私分享,小弟有个小疑问,滤波算法能否作为一种数据误差分析的方法?算法的程序不太会 ...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666,感谢大佬无私分享,小弟有个小疑问,滤波算法能否作为一种数据误差分析的方法?算法的程序不太会 ...

只是有时候数据量特别大,采集数据特别多,你根本无法手动处理,所以这就是计算机程序的好处;还有就是知道原理后,使用相应的硬件滤波电路来处理数据

网友:
不错的分析,调理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给大家分享点干货,都是一些好资料

谢谢。

匿名的上位机,哦哦。 这个常用测量方法的,介绍的有点散啊,后面两个数据处理是重复的吧?

网友:
非常好,已经收藏了,一起加油吧!!!!!!

网友:
看上去,这么牛,这技术,我啥时能学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