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插片与贴片的差异

楼主:
可恢复保险丝按形状可分为插片式和贴片式,今天主要来介绍插片式保险丝与贴片保险丝的差异:

    一,可恢复插片式保险丝与贴片保险丝在体积上大小不一,插片式保险丝的体积相对比较大一些,贴片保险丝的体积偏小,客户要根据设计空间大小来选择保险丝的形状。

    二,可恢复插片式保险丝与贴片保险丝在电流有差异,插片式保险丝的电流可以做到比较大,最大最可以做到14A,贴片保险丝只能做到6A。

    三,可恢复插片式保险丝与贴片保险丝电压不同,插片式保险丝的电压比贴片保险丝的电压要大,插片式保险丝最大能做做到600V,而贴片保险丝只能做到60V。

    四,可恢复插片式保险丝与贴片保险丝的反映速度各不同,贴片保险丝的反映速度会比插件保险丝的要快一写,灵敏一些。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个20A的插件,可靠吗?我自己很怀疑不敢用。

网友A:
看管脚真不像能过20A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管脚真不像能过20A的样子。

插接件如是纯铜接线柱一般4mm能过20A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插接件如是纯铜接线柱一般4mm能过20A大电流

4方线好像可以过30几安,你直径4mm都10几方,能感觉可以,我之前买的那个约管脚约1.2mm自恢复保险管,然后实验不仅不保护,还起火了。完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方线好像可以过30几安,你直径4mm都10几方,能感觉可以,我之前买的那个约管脚约1.2mm自恢复保险管,然后 ...

倒有可能
一般纯铜的按每mm2 - 6A算,必须是纯铜
若是有杂质的黄铜的可预留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有可能
一般纯铜的按每mm2 - 6A算,必须是纯铜
若是有杂质的黄铜的可预留余量

我在淘宝买的自恢复标称20A,在12A的情况下,通电8小时左右烧烧烧了,还起明火。

网友:
可恢复保险丝  要看电流 电压  通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