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PCB线路板开发这一块,需要学习哪些专业课程。请大家帮忙列一下书籍及作者

楼主:
6芯积分
要做PCB线路板开发这一块,需要学习哪些专业课程。请大家帮忙列一下书籍及作者。谢谢大家。

网友A:
数电,模电,EMI,EMC,另外最好有一点美术功底,毕竟板子能用和好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B:
1) 其实要学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数电模电,高频,电力电子,电路分析,信号处理,电磁与天线……
2) 但也要具体到不同的行业,比如简单的小家电,可能只要注意EMC,EMI就可以,但如果涉及到射频板,要能要对射频这一块比较熟悉,如果是电源,还要对电气特性等比较熟悉
3) 画板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要想成为高手,就必需学很多东西,包括信号完整性,布局美观性,电磁兼容性,电气安全性,还要熟悉各类板材,各类做板工艺,加工工艺,甚至到后面的生产工艺都要考虑,后面还要考虑用户的使用,比如两个USB口靠太近,那么就不能同时插两个U盘……这些都要考虑
4) 慢慢来吧,先把EDA工具用熟悉,画单层,画多层,各种封装,各类走线,先玩熟悉,会点CAD,会仿真,会3D,这些都是基本上技能,还要会编辑文档,这个看似简单,确要不断修炼的技能,千万不要忽略
5) 祝你好运!学有所成!

网友C:
PCB线路板开发,先把画PCB线路板的工具学好吧。
Altium Designer

布板布局与规则设置这些的话,实践经验占大部分

Altium

Altium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其实要学的东西比较多,比如数电模电,高频,电力电子,电路分析,信号处理,电磁与天线……
2) 但也 ...

非常感谢,请详细列一下,所需学的基础课程及作者。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电,模电,EMI,EMC,另外最好有一点美术功底,毕竟板子能用和好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非常感谢,请详细列一下,所需学的基础课程及作者。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B线路板开发,先把画PCB线路板的工具学好吧。
Altium Designer

布板布局与规则设置这些的话,实践经 ...

非常感谢,请详细列一下,所需学的基础课程及作者。非常感谢

网友D: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第5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童诗白    《电路分析基础》课本第四版上下册李翰荪     电磁兼容原理与技术(第3版)       射频和无线技术入门(第二版).    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二版)   等。
根据自己所选画图工具。学习操作教程。层数,频率,信号类型等多方面进行学习。多实践。画图,制板,调试,才能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阎石.第5版).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童诗白    《电路分析基础》课本第四版上下册李 ...

非常感谢。

网友:
先放点AD的资料吧,把最容易上手的工具学好^_^

AD6 中进行电源层分割设计.pdf

Altium designer 在原理图中高亮某一条网络的三种方法.pdf

Altium Designer 18软件安装与破解详细图文教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