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的for循环的相关问题

楼主:
在书上看到,“for循环更多的表示为根据循环次数来复制一个电路”。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for循环的次数是一个input型的参数(位宽已知,具体是多少是由输入决定的)。这样可以被综合吗?

网友A:
试着用计数器去代替吧,一般可综合的代码,不用for。具体原因找本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着用计数器去代替吧,一般可综合的代码,不用for。具体原因找本书看看。

要处理的数据的个数未知,感觉没法使用计数器+case。DSP传一批数据给FPGA,数据量未知。仅在开始传数据的时候,DSP才告知FPGA有多少数据。

网友:
那是你还没有将状态分析清楚吧

网友A:
我觉得DSP传给你的数值应该有个上限,那你设置一个reg,然后通过计数器去判断,当数值大于或小于reg时,做处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DSP传给你的数值应该有个上限,那你设置一个reg,然后通过计数器去判断,当数值大于或小于reg时,做 ...

了解,是有个最大限制,目前就让for循环次数按照这个最大的值来循环,然后寄存器按照最大的位宽来设置。

网友:
这么做是不可以被综合的,因为综合的电路必须是固定的,for只是用来节省代码量的,真正的在FPGA中,是没有这个循环变量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这个输入的循环次数要固定吧,不然综合电路会有问题。

网友:
楼主是按C ,C++等程序语言去理解FPGA了.   FPGA是要生成具体电路的,  不定数量的循环综合器也不知道生成多少个,  所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