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以上是仪表放大器INA188的数据手册的一部分。
这段话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能到2.5V吗?
不是轨至轨的吗?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电流检测放大器吧;;之前看过INA282的,应该是类似功能的

单电源的时候,REF设置为电源一半,电压的输出范围是在2.5V的上下范围
电流有正负,比如负的输出低于2.5V,正的高于2.5V

双电源供电的时候其实REF是0V
输出电压正负刚好反映了电流的正负

实际上REF就是给输出加一个偏置电压。。

如果REF为电源轨的话,输出只能反映出电流的一个方向(正或者负),另一方向就饱和了看不到了

网友:
是不是说单电源供电,输出只能到2.5V吗?

不是这个意思。前面说第5脚,后面已经指出这是offsetting the output signal to precise mid-supply level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电流检测放大器吧;;之前看过INA282的,应该是类似功能的

单电源的时候,REF设置为电源一半,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嗯,刚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是仪表放大器,
不过原理都差不多

INA282是高边侧电流放大器,固定增益的;里边的原理框图和这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