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寸屏的问题

楼主:
我公司要做一个项目,需要用8寸触摸屏。
准备买一个8寸屏,问卖家技术支持,
说是STM32带不动那么高分辨率的屏。
只有ARM或者FPGA才可以带动。
那是不是必须用ARM或者FPGA啊?谢谢!
如果是那样,我就得现学ARM或者FPGA。

网友A:
要个手册看一下 你要用这个屏幕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个手册看一下 你要用这个屏幕显示什么

显示如上图。

网友:
调试资料包8.0Inch 800X1280 IPS MIPI AML080WQ05 V1.1 ShenZhen Amelin Electronic
这是TFT的资料

网友:
只要不整屏刷新基本没问题.

网友B:
老板一定不知道还有F4x9跟F7x9

网友:
外加一芯片,比如瑞佑科技RA887X,具体网上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板一定不知道还有F4x9跟F7x9

我告诉老板了,现在他也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老板了,现在他也知道了

考虑一下NXP的片子吧,
性能足够,便宜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考虑一下NXP的片子吧,
性能足够,便宜很多。

NXP的哪一款芯片?我找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NXP的哪一款芯片?我找一下,谢谢!

i.MX系列,关注一下,很多都能满足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