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芯片有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楼主:
如题,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sp3232或max3232的,这玩意国产的或者翻新的实在太多了,总是买到有问题的。
以前一直在避免用232接口,现在有个板必须要用,想找个可以替换的

网友:
关键在于找合适的供应商。232接口片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又大,生产历史又长,加上国内知识产权/商标保护的现状,假货、翻新货横行实属不意外的事,只能通过找合适的供应商解决,价格方面别计较太多,合同要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