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半桥驱动电路的D24和R106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附件是电路图

网友:
这两个预留不贴的应该是增强电路可靠性的,请问是通过起什么作用来增强电路的可靠性呢?

网友A:
R106 下拉 防止mos下管 栅极悬空
D24 让上管MOS 快速关断,确保两MOS管MOS有死区时间

网友:
D24促进Q4更快截止。

网友:
D24 让上管MOS 快速关断,
D24促进Q4更快截止,
------原理是给MOS管的栅极电荷一个低阻的放电通道(放电时短路掉R101,减小放电回路中的R值),这样MOS管的截止速度就能加快了(RC常数减小,放电时间就缩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06 下拉 防止mos下管 栅极悬空
D24 让上管MOS 快速关断,确保两MOS管MOS有死区时间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