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STM32F7芯片

楼主:
项目中用到STM32F7,以前没用过。
看到手册上最少管脚是100,不知道哪种型号是100管脚。
大神推荐一款芯片,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F7?  知道自己的需求么? F7我知道的还有64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F7?  知道自己的需求么? F7我知道的还有64脚的。

谢谢!因为要带一个8寸触摸屏,800*1280.
其他单片机带不动

网友:
STM32F745VGT6    STM32F767VIT6    都是LQFP1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问题解决吗 方不方便留个手机号?  我帮你看看

谢谢!解决了。原来管脚最少是64,我选了个STM32F722

网友:
灵动微电子MCU产品MM32L362PF 可以升级替换STM32L151C8T6,STM32L152C8T6,STM32L071RBT6,STM32L071RBT6,STM32L051,STM32L031,STM32L052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提供样品开发板 QQ 3161422826 手机13751192923

网友:
建议选用STM32HXXX系列,这一系列有带2D加速和LCD控制器的,同时内存也大,其它系列都不带LCD控制器,这样LCD TFT屏需要加控制器而且内存也小。GUI很吃内存,如果界面复杂,这些都不适合。界面简单直接SPI口的屏就可以128x64等

网友:
为啥不用国产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