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edv论坛修改头像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openedv论坛发帖子求助,可是提示要先设置头像。
可是我点修改头像按钮,出现以上画面。
好像是插件不能加载。
请问高手,该怎么办呢?谢谢!

网友A:
我说这么奇怪,怎么跑这里讨论别家的
这个死循环就诡异了。

换个浏览器看看。。浏览器兼容模式。。插件都关闭一下
都不行的话,找管理员。。。

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这么奇怪,怎么跑这里讨论别家的
这个死循环就诡异了。

换个浏览器看看。。浏览器兼容模式 ...

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别家论坛。
只是那个论坛不修改头像没法发帖子。
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想在这里讨论别家论坛。
只是那个论坛不修改头像没法发帖子。
现在已经好了。

可能论坛设置的故障。我逛的一个育儿论坛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