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里面的电瓶,怎样才能旧变新

楼主:
电瓶车里面的电瓶,怎样才能旧变新

网友:
RMB充足就可以变新了

网友:
可以用老办法把电瓶全部拆开。然后把里面的沉淀物全部清洗以后重新装上。再配合电解液加进去。

网友:
变不了,这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决定的。正确的使用、维护可以减小不必要的寿命损耗,维修则可以一定程度的延寿,仅此。

网友:
凑足3个旧的,可以换个新的。开个玩笑!

网友:
铅酸蓄电池可以按照操作指导加蒸馏水或电解液来恢复一定的电容量。

网友:
旧了就不要了,换新的就好。万一趴半路了,损失反而更大。

网友:
旧的需要换新,还能有什么好方法

街上修复电瓶的弄不好电瓶就毁了

网友:
里面涉及到化学变化,这是不可逆的,至少手上的条件没办法,只能返厂重新做铅板

网友:
锂电池和铅酸电池,是不一样的,铅酸电池以旧换新,花不了几个钱,没必要折腾

网友:
花钱买新的啊

网友:
有趣的创意!

楼上的提了很多的建议,

不知怎样才能达到预期设想的效果?

网友:
先加电解液,不行就买新的啊,买一个新的换进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