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濠电偞鍨堕幐鎼佹儎閻ょ嫻濠电姰鍨煎▔娑氣偓姘煎櫍楠炲啯绻濋崶褔妫烽梺璺ㄥ櫐閹凤拷

楼主:
Linux濠电偞鍨堕幐鍛婎殽閹间焦鍋╅柕濞炬櫅绾偓闂佽法鍣﹂幏锟�
LED濠电偞鍨堕幐濠氬箰閸濄儰鐒婇柨鐕傛嫹
濠电姰鍨归悥銏ゅ礃閹兾ら梻浣稿閸嬪嫰宕愭搴g當闁瑰墽绮崑瀣煥閻曞倹瀚�
婵犵數鍋為崹鐢告偋閹版澘鍨傞柛宀€鍋為崑銊╂⒒閸喓銆掗柟鏂ゆ嫹
濠电偛顕慨浼村磿閸欏鍨旈柤鎼佹涧椤曡鲸鎱ㄥ鍡楀闁告埊鎷�
婵犳鍠氶幊鎾诲磹閼恒儳顩查柟缁㈠枛缁狀垱绻涢幋鐐电焼缂侇噯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询问一下想知道将天线画在PCB上是如何画的
camouflage007
camouflage007

网友A(2018-08-24):
询问一下想知道将天线画在PCB上是如何画的
最近在设计一个433的RF电路,想直接将天线画在PCB上,但是不知道对于天线的布置是如何要求的。
了解到有许多种布线方法,但是不清楚该如何使用
比如蛇形走线,不清楚布置蛇形走线时对于线宽以及线距的要求,以及要布置多长。
还见过将PCB包围的多圈的圆弧线。对于这样的布线又是该如何布置的呢
麻烦大家了,谢谢

网友B:
433天线因尺寸问题,一般都建议用弹簧天线或者陶瓷天线,不用pcb天线。

网友:
先说“天线画在PCB上”
这个一般电路画图软件比如AD就不是很方便,但先用autoCad画好,再保存为dxf文件,导入到AD中

网友:
先做好实验,把天线的圈数,圈直径大小等做实物,先进行一下测试,和主机进行配合实验。再画板打样PCB,最后确定PCB上的天线走线参数,,
关于PCB天线问题,论坛已经有过几次讨论了,找个帖子可以参考一下
有知道PCB中怎样绘制天线的吗?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70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