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同时安装Keil C51和keil MDK吗?

楼主:
我的电脑中安装了keil C51,现在想安装keil MDK,以便编辑stm32程序,今天安装后,原来的keil C51不见了,keil MDK又启动不了,仔细检查发现原来的keil运行程序被替换了,后来只好删除了keil MDK,重新安装了keil C51。请问这两个程序能不能同时安装在一台电脑中?该如何安装才能避免相互干扰?先谢谢大家!

网友:
keil第四版可以和c51一起安装,个人实践过。第五版好像有些问题,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可以,装进,分不同的盘和目录就行

网友:
可以的。。从安装目录从新生成一个快捷方式就好了

我是用的最新的版本,C51和ARM都装了。

其他版本不知道。。

网友:
先把Keil C51装好
再更改安装路径装 keil MDK5,选择需要的芯片系列,选stm32的型号
因为我这里常看程序,就是这样装的

网友:
我按照版主的建议将MDK安装在其他目录,重新生成了C51的快捷方式,但还是出现了问题,打开C51后,里面默认打开的工程是SMT32的,而且很快程序就未响应,点击MDK的快捷方式,启动界面消失后就无反映,进不了程序。分别打开两个目录的卸载程序,都有ARM和C51两个选项。
打开C51后默认的是SMT32的工程:

一会儿就失去响应:

在keil目录下的卸载程序,两个选项都有:

在keilMDK目录下的卸载程序也是一样有两个卸载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