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图中PULSE_CTR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3芯积分
请帮忙看一下图中PULSE_CTR是做什么用的,还有电阻R21和电容C21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可看不出来。
PULSE_CTR从名称上像是脉冲控制。要想了解该端用途,必须将该端与整个电路联系起来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看不出来。
PULSE_CTR从名称上像是脉冲控制。要想了解该端用途,必须将该端与整个电路联系起来看。

非常感谢,请参照附件。这个电路中是接了两个甘簧管,当表中走字指针上的磁铁靠近两侧的甘簧管时,甘簧管内两铁片在磁力作用下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请参照附件。这个电路中是接了两个甘簧管,当表中走字指针上的磁铁靠近两侧的甘簧管时,甘簧管 ...

附件无法参照,因为我的计算机里面没有装PCB绘制软件。
两个干簧管道照片倒是看得见。但是,这两个干簧管在电路中怎么联接,不知道。是联接在地线与PULSEA、地线与PULSE_B之间,还是PULSE_CTR与PULSE_A、PULSE_CTR与PULSE_B之间?

网友:
J7连接水表发讯圈连接,双干簧管、交替工作方式,干簧管的一端接地,一端接入单片机的I/O口,PULSE_CTR,PULSE_A,PULSE_B都分别和单片机的端口连接,具体的控制原理要通过程序实现,所以要了解程序控制的原理才行

单片机脉冲检测电路控制干簧管进行脉冲计数,当有磁铁靠近干簧管时,簧片吸合。

电阻电容是在干簧管开关过程中起抑制干扰,防止误操作

网友:
PULSE_CTR应该是一个受控的上拉源,给两个干簧管提供受控的上拉电压(原因未知,我们一般直接上拉到系统的3.3V)。另外要提醒注意的是,用两个干簧管的目的在于防止有人为恶意干扰计费的现象,比如放置一个大磁铁在水表头阻止或干扰正常走字。只有两个干簧管轮流接地才认为系统正常(走字轮上小磁铁的位置与2个干簧管有设计成一定夹角,不会同时感应),如果有外部大磁铁,则2个干簧管会同时接地,水表头就应该主动报警。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1837,脉冲有过冲,那个电容的作用是滤掉脉冲的尖峰,使脉冲更加稳定,电阻则是抑制干扰,增强电路稳定性,这个帖子对你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