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一下,图中红线框选部分的作用

楼主:
8芯积分
请帮忙看一下1、图中红线框选部分的作用。为什么用了两个二极管DV1和DV2,前者朝上放置,后者朝下放置,不互相矛盾吗。
2、请分析一下,当VCC和MOTOR_B都为3V,MOTOR_A=0V时,图中红色数字所标注的1、2、3、4、5、6、7、8各点处的电压。
3、MTCHK_IN是用来测电压的,请问它是如何检测电压的。

网友A:
电流采样的限幅电路

网友:
QV2、QV3、QV4、QV5构成全桥,控制电机。RV8中电流即是电机电流,故RV8两端电压反映了电机电流大小。DV1和DV2反并联的两支二极管用于限幅,防止电压过高损坏后级电路。CV2与RV9构成一阶低通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的限幅电路

非常感谢,能否讲一下这个限幅电路的工作原理。还有其他问题,能否答复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采样的限幅电路

还有,限幅是限到什么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限幅是限到什么值?流过

流过RV8的电流在其上的压降输出到ADC输入端MTCHK_IN,进行ADC采样放大以调节电机转速。
限幅值0.7V。1N4148的正向压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流过RV8的电流在其上的压降输出到ADC输入端MTCHK_IN,进行ADC采样放大以调节电机转速。
限幅值0.7V。1N4 ...

非常感谢。这个MTCHK_IN 是用来检测 电机是否转到堵转的位置了,不是测转速的。 请再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个MTCHK_IN 是用来检测 电机是否转到堵转的位置了,不是测转速的。 请再分析一下。谢谢。

如果不是转速检测用,那这部分电路就是过流保护的采样电路了。为了防止MTCHK_IN输入端过压,1N4148限制MTCHK_IN在0.7V范围内。

网友C:
当VCC和MOTOR_B都为3V,MOTOR_A=0V时,QV6、QV3、QV4这3个管子饱和导通。各点电压你就可以根据管子的饱和压降来估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VCC和MOTOR_B都为3V,MOTOR_A=0V时,QV6、QV3、QV4这3个管子饱和导通。各点电压你就可以根据管子的饱和压 ...

你好,怎么确定QV6导通与否呢?QV6的射极电压不是不知道吗?谢谢!

网友:
1, DV1二极管是保证MTCHK_IN引脚上的电压不会低于-0.7V,相当于保护作用;DV2二极管作用有两点,一是
    限制MTCHK_IN电压不会高于0.7V,二是在断电后给CV2快速放电提供回路。但是我觉得RV9放在标注点4和5 中间好像没有限制电机电流的作用。

2,反向来推理,假设这些晶体管的导通压降都为0V,都处于饱和工作区域,假设V4=1V,
       V5=0.7,   V3,V6和V8的电压1+0.7=1.7V,V7=V8+0.7=2.4V, V1=VCC-0.7=2.3V,   V2=3V

3,就像你说的,MTCHK_IN就是电机堵转检测,当电机堵转时,流过RV8电流很大,电压达到你软件设定的堵转电压值,就会通过MOTOR_A或者B强制置低电平来停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