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种触摸屏

楼主:
这种屏背面有一个可以插接的接口。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它和电路板连接起来。
卖家说插接,我不知道怎么插接。
那个触摸接口好像是买一个什么东西,把它
焊接在电路板上,然后用那个接口插接在里面。
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这个图清楚点。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高难地屏

网友:
这种需要软排线转接,你在淘宝上搜索软排线或排线可以找到这种类似的转接线,然后看看你的屏是多少引脚的,选择好就可以

网友A:
山外鹰眼(原野火)硬件二值化高速摄像头OV7725 K60例程秒杀OV7620,就是类似这种的软排线,引脚pin可以自己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外鹰眼(原野火)硬件二值化高速摄像头OV7725 K60例程秒杀OV7620,就是类似这种的软排线,引脚pin可以自己 ...

谢谢!

网友B:
搜FFC软排线,注意几个参数:脚位数,脚间距,同面还是异面(与两边插座的接触面和线序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FFC软排线,注意几个参数:脚位数,脚间距,同面还是异面(与两边插座的接触面和线序有关)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