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及Protel 99 SE过孔盖油转GERBER步骤与注意事项

楼主:
请各位画板工程师注意输出GERBER之前一定要先考虑到过孔(VIA)是开窗还是盖油,下面介绍下
各软件在过孔(VIA)盖油是如何处理的。
前提是VIA和PAD不要混乱
DXP

一.Altium Designer,
过孔盖油怎样设置
1.双击某一过孔(via),(勾选红色框选项)
2.左键单击选择这一过孔(via),然后右键Find Simillar Objects。(注意勾选红色
框选项),然后OK。
3.勾选下图红色框选项,关闭会话框,再次转出gerber后,阻焊层就不会出现过孔(过
孔盖油)。
二.Protel 99 SE过孔盖油怎样设置
4.对应该修改如下图就OK

网友:
样板smt贴片费=0开机费+工程费50元+1个焊点1分钱+器件费
双面常规工艺48小时加急免费 双面板打样45元5片
业务经理张S 电话18681569452  企业QQ:800058504
每天样板6000款/批量2000款 注册送pcb设计应用教材

PCB打样:
单/双面板 板厚(0.8--1.6mm)10*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正常2-3天(可24小时加急) 50元(10PCS)
四层板  板厚(0.8--1.6mm )5*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正常4-5天(可48/72小时加急) 90元(5PCS)
四层板  板厚(0.8--1.6mm )5*5厘米以内,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正常4-5天(可48/72小时加急) 100元(10PCS)
四层板  板厚(0.8--1.6mm )10*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正常4-5天(可48/72小时加急) 190元(5PCS)
四层板  板厚(0.8--1.6mm )10*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正常4-5天(可48/72小时加急) 200元(10PCS)
6层板  板厚(1.2-1.6mm)10*10厘米以内,绿油白字 有铅喷锡 正常交期7-8天发货 500元(10pcs)

pcb批量:
双面板批量 板厚(0.8-1.6MM)   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320元/平米  正常交期5-6天
四面板批量 板厚(0.8-1.6MM)   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550元/平米  正常交期7-8天
6层板批量 板厚(1.2-1.6MM)   绿油白字,有铅喷锡  700元/平米  正常交期8-9天

网友:
开窗还是盖油是个问题
楼主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
有没有dxp的最新版本呢

网友: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