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的问题

楼主:
项目中用到电平转换芯片。以前没用过,3.3V转5V,
5V转3.3V,都需要。
大神各推荐一种呗。谢谢!
没搞对。我说错了。是IO口电平转换芯片。
比如STM32的IO口,输出3.3V,转成5V。
输入5V,转成3.3接到STM32IO口上。

网友:
STM32不需要
直接连
大多数管脚耐受5V

网友:
如果你非要用电压转换,AMS1117-3v3了解一下。

网友:
频率多大,用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做到了

网友:
sn74alvc164245应该可以

网友:
TI 16位 3.3V--5V 电平转换芯片 SN74ALVC164245

网友:
txs010x, txb010x了解一下自动方向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