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di 函数(u32 *a)里的*a是要往函数输入什么?

楼主:
请教各位这个函数输入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u32类型的*p吗? 在例程里输入的是 u32 a[n]; 这么定义的数组,而且使用该函数时是 函数(a) 这样输入,
另外函数里 *a++意思是指针地址+1? 例程里输入的都是上述的数组,*a++在例程执行出来的意思相当于是a[x+1]的值

网友:
描述得有点难理解 ...

你的意思 void fn(u32 *a); 数据中的a是输入什么数据是么? 如果是这样, 那a就要输入一个u32型的指针地址, 如:
u32 val = 0;
fn( &val);

*a++, 取值运算符与自增运算符同级, 自右向左结合, 所以先自增后取值; "*a++在例程执行出来的意思相当于是a[x+1]的值"明白你的意思, 应该是对的!

网友:
很简单的啊

网友:
去看《C和指针》
保证一劳永逸

网友:
void func(u32*  a){
}
这样比较好理解,送入函数的是个指针,是指向u32类型的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