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14 SS24 SS34肖特基二极管之间有什么区别及和普通二极管之间区别及正负极判别

楼主:
SS14 SS24 SS34之间有什么区别?
SS14、SS24、SS34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最大正向整流电流不同,SS14为1A,SS24为2A,SS34为3A。这三个型号的具体参数如下:
SS14: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RM=40V、最大正向整流电流I(AV)=1A、最大正向压降VF=0.5V、最大反向漏电流IR=20mA。
SS24: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RM=40V、最大正向整流电流I(AV)=2A、最大正向压降VF=0.5V、最大反向漏电流IR=20mA。
SS34:最大反向峰值电压VRRM=40V、最大正向整流电流I(AV)=3A、最大正向压降VF=0.5V、最大反向漏电流IR=20mA。
SS14、SS24、SS34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又称为快恢复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的器件。只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为反向恢复时间极短,所以其多用作高频、低压、大电流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保护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的区别:
两种二极管都是单向导电,可用于整流场合。区别是普通硅二极管的耐压可以做得较高,但是它的恢复速度低,只能用在低频的整流上,如果是高频的就会因为无法快速恢复而发生反向漏电,最后导致管子严重发热烧毁;肖特基二极管的耐压能常较低,但是它的恢复速度快,可以用在高频场合,故开关电源采用此种二极管作为整流输出用,尽管如此,开关电源上的整流管温度还是很高的。
肖特基二极管正负极判别:
(对于二极管一般都说阴极或阳极)
1、查看符号标志。在肖特基二极管二极管的表面上一般都会标示二极管的符号,正极用三角形箭头符号表示,另一端是负极。
2、查看元件色点。在点接触肖特基二极管的外壳上,一般有极性色点(白色或红色)。普通标有色点的一端即为正极。还有的二极管上标有色环,带色环的一端则为负极。
3、以阻值比较大的一次丈量为准,黑表笔所连接的一端为正极,红表笔所连接的一端为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