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ZigBee点对点通信的问题

楼主:
初学ZigBee,用的TI cc2530,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两个问题,先谢谢各位了。图在下面。
1.RFST这个寄存器的用法怎么用啊,我查了用户手册就简单几行说明
2. 这个函数功能实现的是数据通过RF发送出去,那么在前两行为什么还要确保接收是空的,和清接收标志位?

file:///D:\Users\lenovo\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06378426\QQ\WinTemp\RichOle\_)5G$ZOK8]NW8(ANE5`E[WX.png

网友A:
去官网找个英文原版手册看看,中文的一般写的不靠谱还不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找个英文原版手册看看,中文的一般写的不靠谱还不详细

英文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发数据再接收,所以在发送的时候要清空接收标志以及接收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