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先来个体验

楼主:
  第一次玩GD32,可能有些不熟悉,前面的坛友都有陆陆续续爆照了,这里也不用再放图了。我就跑下GD32的一些时钟输出以及利用滴答来点灯。不过我这里遇到一个问题,我自己新建的demo,很奇怪的是在debug的时候全速运行没问题,但是脱离了仿真器全速运行好像啥都没反应,是烧写在内部flash了。附件是我的代码,希望坛友可以帮我验证下,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我是参考官方的demo例子,滴答500ms翻转一次LED灯,以及串口输出系统时钟频率SYS,AHB、APB1、APB2的频率。并且可以使用按键翻转两外两个灯。
  由于这个demo板并没有焊接外部晶振,所有得切换到内部晶振。切换到内部晶振其实也简单,在system_gd32f3x0.c里面使能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即可。但是我们得分析下在代码中GD32时钟树是如何分配的。
  跟STM32一样在启动文件里面,在进入main之前会进行时钟初始化,也就是SystemInit。在其函数里面第一句就是使能了内部晶振,然后一直等待内部晶振是否就绪完成,若完成即复位时钟单元RCU,之后再做些时钟的一些分频操作。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system_clock_config,这里会根据启用的宏进入到相对应的函数。这里使用内部时钟IRC8M,也可以使用IRC48,但是PLL出来系统时钟就是96M了。故使能__SYSTEM_CLOCK_108M_PLL_IRC8M_DIV2

   接下来再解析进去system_clock_108m_irc8m,是关于AHB、APB2、APB1、SYS等时钟配置。

    在这里我们仔细分析下, RCU_CFG0 |= RCU_AHB_CKSYS_DIV1;在参考手册配置寄存器0也就是(RCU_CFG0),RCU_AHB_CKSYS_DIV1,意思就是1分频,选择不分频的意思,宏在库函数里面定义的如下,也就是对RCU_CFG0 的第四位到第七位进行配置,也就是AHB的相关操作位

   在参考手册可以知道,配置为0xxx是选择SYS时钟不分频,也就是跟系统时钟一样,都是108M.

   接下来的还有APB2、APB1的时钟配置是2分频

  之后再配置PLL为108M,再使能PLL,把PLL作为系统时钟,再等待PLL就绪,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时钟配置。  GD在库函数的一些注释,尽力得做到了简洁注释,让使用者能快速上手这些接口

网友:
在上述的描述中,之后会在串口打印出来,看是否配置完成。如何看配置是否完成,我们需要获取这些时钟的频率参数出来,官方再此也提供了接口,rcu_clock_freq_get。不同时钟也通过枚举来定义。

   故我们可在main里面加上printf打印这些参数即可

    在Mian里面,分别初始化了板子上的三个灯,两个按键,以及一个串口。当按键按下的时候,有两个灯进行了翻转。这里demo有使能了滴答定时器,1ms滴答,在滴答中断里面也在跑着一个灯,500ms翻转一次

网友:
下载代码进行运行,串口打印出来的log,说明时钟配置是准确的。

网友:
效果见gif。不过在debug的时候,HUB芯片和CH340T都有些许发烫,甚至仿真有时候会突然断掉,之后再打开就提示搜不到设备,重新插拔才行。 sch原理图上还没看。今天刚收到,也就先了解下时钟这方面,之后再根据自己的项目使用下一些外设。

网友A:
  附件如下。望有此板子的,也同样帮忙验证下,再不仿真的情况下能否运行

4.15 MB, 阅读权限: 5, 下载次数: 29

demo

网友:
还没拿到板

网友:
拿到了帮忙验证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如下。望有此板子的,也同样帮忙验证下,再不仿真的情况下能否运行

仿真流水灯运行 然后拔掉仿真 重启不运行

网友:
RCSN,大赛作品提交标签用于作品完成后,整理相关资料提交时使用
平时的发帖请根据情况使用:经验分享、问题讨论、资料分享标签

网友:
还没开始,先关注一下,有空测一下,后面有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B:
不接仿真器,你的可以运行了吗,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仿真器,你的可以运行了吗,找到问题了吗

可以了,看我最新帖子,有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