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课设小苹果电子钟(附实物图+材料清单)

楼主:
一、设计一个有时、分、秒显示且有时间校正功能的电子时钟。
二、时、分、秒分别用两位数码管显示。
三、最大计时时间为235959秒。
本设计为了使用电源的方便,我选用USB接口供电,可以使用USB线直接插到电脑或充电宝。下面先看一下小苹果数字钟的整体面貌:
然后上电,按下开关:
按键(右侧第二个独立按键)调节分钟,按一下给一个脉冲,数字钟的分钟从02变化到27
按键(右侧第一个独立按键)调节小时,按一下给一个脉冲,数字钟的分钟从01变化到22
多功能数字钟电路元器件清单
(一)一件成品所需元器件清单
元件名称
元件型号
数量
元件说明
单价
总价
电路板
18*30cm
洞洞板
电解电容
10UF
有极性电容
0.03
0.03
无极性电容
0.1UF(104)
无极性电容
0.06
0.12
0.01UF(103)
无极性电容
0.05
0.05
电阻
电阻
0.015
0.69
51k
电阻
0.015
0.015
1K
电阻
0.015
0.045
电位器
100k
塑料封装精密可调电位器
0.3
0.3
集成芯片
74LS00
四二输入与非门
2.4
4.8
CD4511
锁存/译码/驱动
0.88
5.28
CD4518
计数器
CD4081
四输入与门
0.84
0.84
NE555
定时器/8脚集成电路
0.48
0.48
芯片
DIP-14
14孔芯片插座
0.09
0.27
DIP-16
16孔芯片插座
0.1
0.9
DIP-8
8孔芯片插座
0.05
0.05
发光二极管
3mm红色
显示
0.03
0.03
数码显示管
0.5英寸共阴数码管
高亮红色共阴10脚数码管显示
0.48
2.88
四脚按键
6*6*8
轻触按钮开关
0.035
0.07
自锁开关
8*8MM
自锁开关
0.165
0.165
供电线
带半米导线的两相插头
USB母座
A母 90度 带后盖
0.06
0.06
请自备跳线

网友:
这个可以有啊!

网友A:
这个好牛逼,好像做一个玩玩,请问楼主有原理图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牛逼,好像做一个玩玩,请问楼主有原理图啥的吗

原理图我给你找找哈,做的时间长了,忘了原理图搞哪里去了,你把邮箱给我,找到后发你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