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TMC260技术询问

楼主:
新设计的电机驱动模块,所用芯片为TMC260,可以正常驱动电机,但无论电机有无失速,都会输出失速报警信号,哪位大神能仗义出手否?
驱动配置如下:
    send262(0x00000ul);
    send262(0x90135ul);
    send262(0xa0000ul);
    send262(0xD7a0ful);
    send262(0xEF040ul);

花钱买了一个demo版,同样的配置demo版上可以正常使用,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就会一直失速报警。比对过两者的硬件几乎一样,工作频率相同。

更多操作

网友A:
可能是读取速度方面出了问题,看看手册里,电路相关的配置是否正确。硬件几乎一样,看看差别是否有影响。测一下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读取速度方面出了问题,看看手册里,电路相关的配置是否正确。硬件几乎一样,看看差别是否有影响。测 ...

两者的外部频率是一样的,这个信号是芯片自动输出的,应该和我读取的速度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者的外部频率是一样的,这个信号是芯片自动输出的,应该和我读取的速度没关系

这个信号是芯片自动输出的,看一下,有没有与之对应的输入信号。测量是否正常。

网友:
电机小白顶一下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