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帮忙看看我的用PIC编写的程序 在proteus仿真软件上不运行呢?

楼主:
#include

#define LED PORTDbits.RD0
#define LEDTRIS TRISDbits.TRISD0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void delay1s(void);

void main()
{
        LEDTRIS=ON;
        while(1)
        {
                LED=ON;
                delay1s();
                LED=OFF;
                delay1s();
        }

}

void delay1s(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j;
        for(j=1000;j;j--)
        {
                for(a=192;a;a--);
        }

}

网友A:
没写配置字吧。

网友:
MCLR要上拉到VCC

网友B:
就是说上电复位没有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写配置字吧。

你好!配置位集体要怎么配置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改如何配置?在这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配置位集体要怎么配置呢?就是说什么时候改如何配置?在这谢过了

在IDE里可以根据具体应用来进行设置。具体内容还是要看相关文档,论坛里找找有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上电复位没有对吧?

是的,这个必须加

网友:
这配置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DE里可以根据具体应用来进行设置。具体内容还是要看相关文档,论坛里找找有很多的。

好的

网友:
复位端口要接高电平,还有看看仿真运行的时候是不是底下提示看门狗一直在触发复位,需要配置关闭看门狗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