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易懂谈"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

楼主:
所谓上拉电阻就是:将一个不确定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VCC相连,固定在高电平;

同理下拉电阻就是:将一个不确定信号(高或低电平),通过一个电阻与地GND相连,固定在低电平。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用在什么场合?

答:用在数字电路中,存在高低电平的场合。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怎么接线?

答:上拉电阻:电阻一端接VCC,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如单片机引脚)
    下拉电阻:电阻一端接GND,一端接逻辑电平接入引脚(如单片机引脚)

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的作用

1)提高输出引脚的驱动能力:
    例如,当STM32的CPU引脚输出高电平,但由于后续电路的影响,输出的高电平不高,就是达不到VCC,影响电路工作。所以要接上拉电阻(其实就是增加导线的输出电流)。下拉电阻情况相反,让STM32的CPU引脚输出低电平,结果由于后续电路影响输出的低电平达不到GND(其实就是降低导线的输出电流),所以接个下拉电阻。

2) 在引脚电平不定的时候,让后面有一个稳定的电平:
    例如,以接上拉电阻举例,在STM32刚上电的时候,芯片引脚电平是不定的,特别引脚是接按键的时候,必须给他个确定的电平,下拉电阻的作用就是如果前面的引脚电平不定的话,强制让电平保持在高电平。

3)防止引脚悬空,否则会容易产生积累电荷,静电荷,造成电路不稳定。

按键的上拉电阻为什么是10k欧姆?

答:按键的上拉电阻可以是3.3k、4.7k、5.1k、10k都可以,但是电阻越小功耗越大,在现在的智能生态下,我们做追求的是低功耗,高效率,10k是大多数智能产品芯片所能识别到的引脚电流,如果电阻太大,电流太小,引脚识别不了,所以10k是个折中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