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外接收管放大电路

楼主:
大神们,最近遇到一个电路,电路如图,一级放大是一个跨阻运放能知道功能,但是二级放大接一个反馈电容是做什么的,能给小弟讲讲二级放大的机理,万分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刚发帖图片没有上传,在回复中上传了,麻烦各位了。

网友:
一个红外接收管的放大电路求助

大神们,最近遇到一个电路,电路如图,一级放大是一个跨阻运放能知道功能,但是二级放大接一个反馈电容是做什么的,能给小弟讲讲二级放大的机理,万分感谢

网友:
怀疑这个电路的正确性。
如果真是这样的电路,应该无法工作。
很像是抄板抄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怀疑这个电路的正确性。
如果真是这样的电路,应该无法工作。
很像是抄板抄错了。

这是一个光电式烟感电路,应该是没错的,我再去确认下。我也不太看得懂后级放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光电式烟感电路,应该是没错的,我再去确认下。我也不太看得懂后级放大

就凭后级低频开环,该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多半是后级运放饱和并锁定在饱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凭后级低频开环,该电路能够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很小很小,多半是后级运放饱和并锁定在饱和状态。

图中运放接的电源是和光电信号同频的,并不是直流供电,是脉冲式供电的方式,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呢。

网友:
运放的反相端不是应该接光电二极管的负极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中运放接的电源是和光电信号同频的,并不是直流供电,是脉冲式供电的方式,会不会有一些区别呢。

前级运放电源端标注DAT,后级运放电源端标注VCC。
如果“运放接的电源是和光电信号同频的,并不是直流供电”,那也只能是DAT与光电信号同频,VCC是稳定的直流电源。那么后级仍然是开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级运放电源端标注DAT,后级运放电源端标注VCC。
如果“运放接的电源是和光电信号同频的,并不是直流供 ...

您好,实际电路是这个样子的,DAT由单片机控制。与红外发射管同频,那么理论上跟接收管也是同频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实际电路是这个样子的,DAT由单片机控制。与红外发射管同频,那么理论上跟接收管也是同频的。

即使两级运放的电源均由单片机控制,且与红外发射管同步,也看不出第二级运放可以正常工作的理由。

网友D:
DAT的状态与红外发射同步,应该只是为了低功耗应用,不发射的时候电路不工作来省电。红外发射的时候,烟雾检测电路应该就是由一个I-V转换放大器和一个电压比较器组成就可以了,不是很清楚楼主这个电路的原理,第一级比较像I-V。

网友B: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第二级就是一个比较器,其反相输入端由两个电容分压得到比较阈值,同相端是第一级I-V电路来的检测信号

网友B:
不说电源是脉冲型的,根本无法理解第二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说电源是脉冲型的,根本无法理解第二级电路

好像大家都不理解,非常感谢您的回答,电路是没有错的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第二级就是一个比较器,其反相输入端由两个电容分压得到比较阈值,同相端是第一级I-V ...

但是这两个值有比较的意义吗,负输入端是未经放大的信号,正输入端时放大后的信号,这两个有可比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T的状态与红外发射同步,应该只是为了低功耗应用,不发射的时候电路不工作来省电。红外发射的时候,烟雾 ...

是的,理论上这两种就可以的,但实际测出来好像二级运放输出并不是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更像是一个模拟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即使两级运放的电源均由单片机控制,且与红外发射管同步,也看不出第二级运放可以正常工作的理由。

不过市面上买回来的烟感的确是这样的,我买了两种不同厂家的,电路一样。只是参数设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市面上买回来的烟感的确是这样的,我买了两种不同厂家的,电路一样。只是参数设置不一样

两个厂家电路一样,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很可能其中一家抄另一家的电路,或者你买的这两家都是抄另外一家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两个值有比较的意义吗,负输入端是未经放大的信号,正输入端时放大后的信号,这两个有可比性吗?

如果第二级不是线性放大电路而是用作比较器,那么此电路是成立的。13楼topwon认为第二级是比较器,14楼gmchen说第二级就是一个比较器,是对的。

既然DAT是受单片机控制的电源,那么该电路必定工作于休息相当长时间,然后加电、测量,测量完毕无烟雾则回到休息状态,有烟雾则报警。休息时间足够长,则各电容上初始电压为零,状态完全确定。DAT上电,注意R5左边也接到DAT,那么两运放的状态上电后状态也完全确定,第二级反相输入端电位由C6C7决定,第一级同相输入端电位由R5R6决定,反相输入端电位由C4(经R5R6分压)决定。光电二极管接收到发光管发出的光,其光电流与是否有烟雾有关,第一级输出也与是否有烟雾有关。第一级输出与第二级反相输入端电位进行比较,确定烟雾是否超过阈值。

网友:
但是比较器不是应该开环吗?图中的C6在上电充电过程中,应该是一个短路到开路的过程吧?这个能对反馈回路没有影响吗?我之前说有点看不懂的主要是这里。

网友:
不过可能是和各个电容的取值有关吧,影响到正常结果产生的时间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第二级不是线性放大电路而是用作比较器,那么此电路是成立的。13楼topwon认为第二级是比较器,14楼gm ...

谢谢您细心的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
这反馈用电容的,是不是用积分器来解释呢?积分和比较器做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两个值有比较的意义吗,负输入端是未经放大的信号,正输入端时放大后的信号,这两个有可比性吗?

负输入端并不是“未经放大的信号”,而是一个固定电压(与DAT有关),这正是比较器的典型用法。

网友:
我想这个比较器电路加入了积分的功能,可能是出于取一段时间的平均来减小误触发的考虑。

网友:
这电路能工作才怪,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个电路搞明白了吗?能不能给讲讲谢谢

网友:
电路没有问题。

二级叫积分器,随着前级不断的有信号,二级输出不会突变,直到一直有感应信号,这样,有极大的抗干扰和延迟输出作用,保证输出的“正确性”,并能在信号消失后一段时间保持这个信号。不会马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