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作用

网友A:
图中没有任何器件,只是四个电位器,接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
COM1接显示仪表, COM2/COM3/COM4/COM5各接一个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没有任何器件,只是四个电位器,接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怎么能够知道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

COM1接显示仪表, COM2/COM3/COM4/COM5各接一个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OM1接显示仪表, COM2/COM3/COM4/COM5各接一个应变式称重传感器。

图中我就没有找到COM1~COM5,只有CO1~CO5.

如果“COM1接显示仪表,COM2/COM3/COM4/COM5各接一个应变式称重传感器”是指“CO1接显示仪表,CO2/CO3/CO4/CO5各接一个应变式称重传感器”的话,怀疑是同一个应变结构(例如应变樑,或者称重盘)四个应变桥接成并联(四个应变桥电源端接在一起,输出端也接在一起),这样两个并联后的输出端输出的是称重输出平均值。P1~P4可能是用于调整四个应变桥在输出中的权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我就没有找到COM1~COM5,只有CO1~CO5.

如果“COM1接显示仪表,COM2/COM3/COM4/COM5各接一个应变式 ...

谢谢啦,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