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程序为什么普通的DMA接收中断,就只能进入一次?

楼主:
就只能进入一次接收中断,哪个地方不对?要怎么改才能每次接收都进入DMA接收中断?下面是程序

网友:
自己顶起,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A:
最近也打算调试DMA这块,还没开始,之前看了一些资料

1、是不是设置为DMA_Mode_Circular就可以实现循环接收了?

2、Normal mode的话,在中断里重新写入接收长度

我还没有验证,不知道能不能行。
你可以试试,OK的我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打算调试DMA这块,还没开始,之前看了一些资料

1、是不是设置为DMA_Mode_Circular就可以实现循环 ...

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第二点,不光是在中断中重新配置长度,重要的是要在中断中关闭DMA并且重新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打算调试DMA这块,还没开始,之前看了一些资料

1、是不是设置为DMA_Mode_Circular就可以实现循环 ...

你说的这个我上面程序里都有写,你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你说的第二点,不光是在中断中重新配置长度,重要的是要在中断中关闭DMA并且重新开启

嗯,我之前也是代码写好了

还没来得及调试。

使用的是Normal模式,没有使用环的方式

中断里确实也加了 先关闭DMA,然后简单处理数据,获取接收长度,在重写长度进去,然后开启DMA,退出中断

也是参考了好几个人的例子。感觉应该差不多。就是突然“中断”来了,去处理其他事情,还没来及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