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水滴由小变大然后滴落现象(附带C语言源码)

楼主: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v8;
typedef char w8;

sbit LED = P2^0;

void main()

{

u8 i,k,p,t,j;

w8 l;

u8 a[]={0,1,2,4,6,16,32,64};        //亮度数组以实现拖尾效果

u8 b[]={0,34,48,59,68,76,84,91,97,103,109,114,119,123,126};        //时间数组以实现加速效果

v8 c[]={-7,-6,-5,-4,-3,-2,-1,0,1,2,3,4,5,6,7};

P2=0xFF;

while(1)

        {

/******************************************************************************************************/

/****************************************水滴形成(渐变效果)******************************************/

/******************************************************************************************************/

                k=0;

                for(i=0;i<=252;i++)

                {

                        if(0==(i%4)) k++;

                        for(t=0;t<=16;t++)

                        {

                                LED=0;

                                for(j=0;j<=64;j++)

                                if(j==k) LED=1;

                        }

                }

/******************************************************************************************************/

/***********************************水滴掉下(加速与拖尾效果)*****************************************/

/******************************************************************************************************/

                for(j=0;j<=254;j++)

                {

                p=0;

                for(k=0;k<=15;k++)

                        {
                                if(j==b[k]) l=c[k];
                        }

                        for(i=0;i<=64;i++)

                                {

                                        for(k=0;k<=7;k++)

                                                {

                                                        if(i==a[k])

                                                        {

                                                                p=p|(1<
                                                                t=~p;

                                                                if(l>=0)

                                                                P2=~(t<
                                                                else

                                                                P2=~(t>>-l);

                                                        }

                                                }

                                }

                        }

                }

}

网友A:
最好附上原理图及效果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原理图及效果图

好的,明天一定上传原理图和效果图,我看了一下,因为效果是动态的,想传个视频,但是貌似好像不能传视频

网友:
之前考虑不周,没有上传单片机原理图,也没有上传效果图,多亏坛友提醒,今天稍微介绍一下。
1.单片机类型为51单片机,51单片机有STC89C52、STC89C51等,IO口简单,是学习单片机的入门器件。上述程序是用的就是这种单片机。
2.51单片机有P00-P07、P10-P17、P20-P27、P30-P37四个大类32个可操作IO口,每个接口都可以外接电阻和LED灯,如下图
LED0的阴极和单片机的上述IO口连接,电阻起分压作用,一般为10K的电阻,因为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所以只要将IO口拉低LED就可以点亮,操作非常简单,我在程序里使用的P2口,即P20-P27,焊接了带有8条LED灯的电路,便可以实现控制。下面的是我所发帖子使用的单片机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