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一台机会用到多少单片机?

楼主:
请问下一台机会用到多少单片机?我是指同一个型号的单片机。不会用到2个或以上吧,毕竟不是电容、电阻。请大神解答一下!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

网友A:
一块电路板上有两片同型号单片机,是常有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电路板上有两片同型号单片机,是常有的事情。

多谢!

品牌:ON TI MICROCHIP IR ST JST Littelfuse Molex Exar TDK 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