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一阵冒烟后 仿真坏掉

楼主:
真的是手贱
非要去量一下5V GND不小心表笔碰到短路了
直冒烟
赶紧拔了
总共持续时间大概2S
其实这时候我还在惊呼:少侠好身手 ,以迅雷不急掩耳盗铃之速度就把电拔了
感叹自己魅力不减当年

但是插上电我蒙了
竟然仿真器找不到设备了!!!!!!!
仿真器烧掉了应该
debug里面看不到设备了

是少侠变成老汉??
还是GD板子真的做的不行。。
至少玩过不少开发板 短路也经常碰到过 好像这个还是保护不是很好

暂时无法确定哪里坏了
得找个原理图 看下载里面都是库  手册 原理图好像没看到
谁能分享个原理图??????

如果不行 估计只能用jlink了 STlink不知道支不支持

PS。程序还在跑 程序还在跑 还好

网友:
经推测gg了,买个仿真器继续玩吧

网友:
D2 拆了看看
一步检查看看

网友A: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
stlink可以支持,jlink没有这个器件。

网友:
官方资料汇总里面有电路图,对照电路图查一下哪里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 ...

我还认真的把你这前面一段看了下。。。

网友C:
5V是USB经过二极管直接供的 应该是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XIEXIE谢谢 我发现我下载过原理图了 就是没解压 尴尬

网友:
打开直接上电测试看仿真器哪里坏了
用示波器很快  就能 找到 问题

网友D:
好修吗?需要申请官方支援不

网友:
分析如何短路的,再仔细看看元件外观,如果仅仅是电源短路,那不难修。

网友:
最怕的就是短路了,而且这样的情况肯定会把芯片给烧了,找到对应芯片换了,接着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认真的把你这前面一段看了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D2 拆了看看
一步检查看看

大神说的对 就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修吗?需要申请官方支援不

换了二极管 已解决 柠檬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USB经过二极管直接供的 应该是二极管的问题

虾哥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说的对 就在这里

恭喜,恭喜,又可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认真的把你这前面一段看了下。。。

同上 。。。

网友G:
就这质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就这质量????????

反正感觉板子质量是不如TI ST NXP的官板 是二极管击穿了  然后串口芯片没有5V供电 没法玩仿真 现在换了一个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感觉板子质量是不如TI ST NXP的官板 是二极管击穿了  然后串口芯片没有5V供电 没法玩仿真 现在换了一 ...

二极管击穿很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