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78芯片做成的温控模块又击穿了

楼主:
max1978芯片做成的板子上电一开始有大电流,之后会变小。上电经常大电流下不来,检查发现芯片内部有个类似H桥的结构,接地的nmos管老是击穿。不知道是pid控制还是H桥外围电路的问题,求助万谢

网友:
烧mos管可能是电流大,造成电流大的原因要好好查查
MOS管功率不够,还是桥的外围电路不合理
PID控制一般就是设置参数,参数设置不合理会发生很多意外

网友:
应该是控制环路参数设置有关,做红外的?

网友:
是静电和电源的问题。要严格接地。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运行一段时间就被击穿了,有的一上电就击穿,楼主做了哪些改善解决的呢?

网友:
MAX1978/MAX1979是用于Peltier热电制冷器(TEC)模块的最小、最安全、最精确的完全单片温度控制器。片内FET以及热控制环电路在提供高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了外部...

网友:
上电过冲和静电干扰既然都会损坏器件,那就加防护吧。

网友B:
类似的TEC控制芯片我用过。我用的是ADN8834,一段时间也是烧芯片,记得也是对地的NMOS烧毁,后来查明原因是热插拔导致的脉冲电压烧掉的。

网友C:
输出端加6V~7.5V的TVS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加6V~7.5V的TVS管就好了

楼主实践过了吗?

网友D:
楼主可以发下MAX1978的AD库吗,小弟目前也在做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发下MAX1978的AD库吗,小弟目前也在做相关的

TQFN;48封装的

可以找一个这样的封装,再参考手册尺寸修改,应该修改不大

网友:
TVS管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TEC控制芯片我用过。我用的是ADN8834,一段时间也是烧芯片,记得也是对地的NMOS烧毁,后来查明原因是 ...

TVS管可以解决这个这个脉冲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的运行一段时间就被击穿了,有的一上电就击穿,楼主做了哪些改善解决的呢?

加TV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TEC控制芯片我用过。我用的是ADN8834,一段时间也是烧芯片,记得也是对地的NMOS烧毁,后来查明原因是 ...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端加6V~7.5V的TVS管就好了

楼主,你说的这个输出端是指那个端啊?不是VCC和GND之间吗?

网友:
TVS管,SMBJ5.0A

网友:
过流过压保护芯片,有人尝试过没?

网友E:
楼主,我也用max1978芯片做,遇到的问题和您的一样,也是nmos管击穿了,您最后怎么解决的?急求

网友F:
可以给个加了TVS管的电路图吗?而且这个精度如果要达到他说的0.001是不是那个PID电路的几个电阻和电容值要自己重新调整呢?我用了官网的开发板是可以达到0.002左右的,但是自己重新画了一个精度就只有0.01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用max1978芯片做,遇到的问题和您的一样,也是nmos管击穿了,您最后怎么解决的?急求

为什么我的max1978会过热发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给个加了TVS管的电路图吗?而且这个精度如果要达到他说的0.001是不是那个PID电路的几个电阻和电容值要 ...

我最近也在调试MAX1978 也是自己画的板子 能交流下吗 VX:EEELeveneven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的max1978会过热发烫呢?

注意DAC的范围是0.5-1V 超过这个范围不在正常工作范围如果这时候没有设置电阻限流的话 功耗巨增板子电流能到2A 就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