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oc门

楼主:
实际使用中,有时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与非门的输出端连接在同一条导线上,将这些与非门上的数据(状况)用同一条导线输送出去。因此,需要一种新的与非门电路来实现线与逻辑,这种门电路就是集电极开路与非门电路,简称OC门(open collector)。
OC门电路及逻辑符号见图
什么是oc门
该电路的特点是输出管T5的集电极悬空,使用时需外接一个负载电阻RP和电源Ec。
OC门的主要用途有以下3个方面:
(1)oc门电路应用_实现与或非逻辑
用n个OC门实现与或非逻辑的电路如图
什么是oc门
因为任何一个门输入全为1时,其输出为零,而n个门的输出端又并接在一起(线与),故输出Y=0,
即Y=A1B1+A2B2+……+AnBn,是与或非的逻辑功能。
(2)oc门电路应用_用做电平转换
在数字系统的接口部分常需要进行所示电平转换,这可用OC门来实现.
什么是oc门
所示电路是用OC门把输出高电平变换为10V的电路。
(3)oc门电路应用_用做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