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体验之二,修复代码重启无法运行

楼主:
  晚上加班得有点晚,回来还是放心不下这个代码,于是还是查找原因到现在,按理应该是解决了把。   可能自己对于新建工程太有信心了,导致自己也挖了个坑。我现在具体也也不清楚什么原因,后来在MDK的魔术棒选择的启动文件才可以解决。一开始怀疑的是串口的备用功能选择不对,不该选择GPIO_AF_1,因为在接口上看到的是,我使用的是串口1,按接口注释来说,选择GPIO_AF_4同样也没错,但是事实上是错的。

    从F350xx系列的datesheet可以看到,对应的PA2和PA3并没有AF4的备用功能,所以我又找不到北了。

    后来我还是改为了原来的备用功能,在MDK的魔术棒选择相对应的启动文件,果然真的是成效了。串口有log出现,灯也照样跑了。

网友:
RC牛逼  我不准备新建工程了  就在诚诚上面改改
P.S. 之前问题不是仿真后 断电 程序不能运行了么

网友:
我按照你说MDK的魔术棒选择相对应的启动文件,编译,运行还是不能。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最近在了解光伏跟踪器这一块的知识,目前跟踪控制器在光热和光伏两个领域应用的比较多,光伏行业主要有双轴跟踪器和单轴跟踪器,目前从行业发展来看,平单轴跟踪器应用的已经非常广泛,市场也有逐步扩大之势,同时由于双面光伏组件的出现,两者的结合显著的提升的光伏的发电量,增加了投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