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网上流传的pcb设计规则,你真的都有遵守吗?

楼主:
大家说说,实际上大家自己在画板的时候,都有哪些可以偷懒的小技巧?
我觉得有很多设计规则,其实不一定要遵守。大部分情况,能连通了就可以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画板次数不多。

基本上都是普通板,没做过高速的。IO速率撑死也就50MHz
再就是画过几次USB2.0高速的

基本上就是能通就好了。

再就是摆放的好看一些

网上的规则基本上用的不多,或者也没严格遵守;比如顶层和顶层走线一定要垂直;
很多时候我都是平行走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原来还有技巧呀,我一般是用自动布线。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偷懒的小技巧。。。我想到了自动布线。。
然后就是做过的板子布局直接整体复制过来。

小店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居然有那么多人用自动布线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以前画复杂电路板,有高速部分,被老板要求的比较严格,现在接触的都是普通的板子,但有些当时养成的习惯还再起作用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画数字电路基本上连通就行了,摸拟电路就不一样了,得考虑的因素要多很多,比如线长,寄生电容,寄生电感,差模和共模干扰等。
不过说实话,画了几年的板,规则一般就是设置下网络的线宽,线间距,铺铜与元件焊盘的连接方式,过孔大小,其它那么一大堆规则都没怎么用过~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路过看看各路大神怎么做~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我一般按自己的规则来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能通就行了

网友:
回帖奖励 +20 分芯积分

USB的D+,D-从来没差分布线过

网友:
正常来说有要求有天线才会根据规则走,不然都是能通就好,基本的都是普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