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大神拆过这种天线???

楼主:
对这种天线很好奇,希望大神能够分享一下

网友:
简单的就是一段金属丝,一般多会在底部绕成螺旋线圈构成加感天线,有1/4波长的,也有1/2波长和全波长的。

网友A:
那为什么加上外边的塑料壳呢?

网友B:
这个天线好像是广告牌上面的通讯天线吧!

网友:
就是一般的车载室内吸盘电视天线
外边有一层塑料壳保护

网友:
这个东东拆了,像我等外行也看不出来个啥子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加上外边的塑料壳呢?

相当于穿一件裤子,不穿更凉快,不信你把塑料壳拆了,信号只会更好而不会变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加上外边的塑料壳呢?

没有外壳又怎么固定以及防尘、防锈呢?还有美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线好像是广告牌上面的通讯天线吧!

本身的初衷是为车载设计的,当然也可以用在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当于穿一件裤子,不穿更凉快,不信你把塑料壳拆了,信号只会更好而不会变坏。

外壳对信号的衰减极小,可以忽略,至少在不用高分辨测试仪器的情况下无法察觉,在应用中则更难察觉。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外壳又怎么固定以及防尘、防锈呢?还有美观问题。

感觉这个天线真的牛逼,就一根铁丝,起这么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天线真的牛逼,就一根铁丝,起这么大的作用

那用一段导线甚至就用一段铁丝,岂不是更NB?其实,是不是NB与此无关,能把天线做的很小却依然保持相同甚至更高的性能,那才是真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