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运用stm32写防暴力拆卸破坏

楼主:
怎么运用stm32写防暴力拆卸破坏

网友:
直接使用STM32是做不到的,但是你可以借助一些报警传感器和STM32相结合,比如使用东西被砸,可以借助压力传感器检测,然后用STM32采集数据后报警或者使用通讯模块通知主人

网友:
你想怎么防?

网友:
买个二手pos机,学习pos机的防拆解方法就行了

网友:
外面的零售机是怎么防的,有没谁了解过

网友:
暴力拆卸后报警提醒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没有说清楚,是防代码被盗还是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什么用的没有说清楚,是防代码被盗还是防什么?

暴力打砸,拆卸,stm32驱动蜂鸣器报警提醒

网友B:
防外壳的话,就要在机构上下功夫,防代码的话,这个就要搞一些算法在里面,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外壳的话,就要在机构上下功夫,防代码的话,这个就要搞一些算法在里面,比较麻烦

我的意思是用STM32去写,如果有人暴力拆卸物品外壳就报警